这个产品怎么加工

楼主(2013-04-24):
请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
围观,.....等待高手

网友:
成型拉刀  做夹具 拉床拉出来的

网友:
应该是插床做出来的

网友(点评):
尾部插床做的可以想通,可前面的那个尖角结构什么做的呢?最后一张图显示有环形刀痕...想不通是怎么搞的..求指点

网友(点评):
插床的刀具可以转动的,所以那个尖角可以插出来的

网友:
用插床加夹具行不行啊?

网友:
不知道数控车可不可以做到!数量少可以考虑电火花吧

网友(点评):
大师级别

网友A:
工件不是已经加工出来了吗。楼主是想给大家一个脑力大震荡吗?

网友:
还是真的想请各位帮忙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不是已经加工出来了吗。楼主是想给大家一个脑力大震荡吗?

还没有加工出来,这个图片是别的地方弄过来的,而且以前产品不合格,在从新开发。

网友:
单从图片来看,我怀疑该工件的一体性,仅此而已。

网友:
找个牛逼的数控高手,搞台结实的数车,车吧。

网友:
从加工刀纹上看此件为组合件

网友:
可以用车后再线割就行。

网友:
此产品为组合件

网友:
电火花加工的

网友:
插床没商量啊!

网友:
怀疑工件的整体性,套子加工没多少问题,主要是三个尖角部分是如何组合加工的?

网友:
插床 加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