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发热严重,怎么解决?

楼主(2013-04-24):
岩芯钻机动力头,箱体结构,内有齿轮副,靠液压马达驱动,在工作两个小时左右,动力头发热严重,目前想不到好的办法解决,来此求助,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能确定主要热源是什么吗?是齿轮副还是液压马达?还是二者共同结果?

网友B:
先冷却,然后启动设备,看是从哪里开始先热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确定主要热源是什么吗?是齿轮副还是液压马达?还是二者共同结果?

我问过车间装配的人,在装配齿轮时,齿轮副联接也不紧,并且我们用的液压马达在工作时也很热,马达本身没有问题,所以我也搞不明白热源在哪里,按照道理来说,正常情况下会有发热现象,像别的钻机,但并不严重,只有这一系列钻机有这个问题。顺便说一下,我们的液压系统液压泵是用柴油机带动的,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点评):
你主要是轴承发热。老板。我专门干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冷却,然后启动设备,看是从哪里开始先热起来的

嗯,这也是一个办法,回头试一下,谢谢

网友C:
液压系统里安装一个散热器。如果有散热器的话看一看液压马达上面有一个顶丝弹簧。把那个弹簧取下试试。

网友D:
    准备一个动力头温度测量表,以最高速空转,每隔5分钟测量一次各部位(液压马达,I轴俩轴承,II轴俩轴承,其它轴承部位,齿轮箱,变速箱,卡盘,油底壳等部位)温度,共计测量120-150分钟,随时观察,温度超95度则停止运转并查找原因。
    根据上表绘制温度-时间曲线图,观察曲线形状。如果曲线陡峭,考虑机械升温,如齿轮啮合过紧、轴承预紧过度(在端盖上加垫来防松)或润滑不良(一般来说润滑泵注油效果不理想占主因,看你是吸油润滑,还是压油润滑);若较平缓,则是液压系统自然升温,考虑散热器过小。

网友:
加个冷却器,看情况,有风冷和水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过车间装配的人,在装配齿轮时,齿轮副联接也不紧,并且我们用的液压马达在工作时也很热,马达本身没 ...

如果不能确定主要热源是哪里,就采用排除法。首先排除马达自身发热,方法是对液压有进行冷却,使马达自身发热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时在看动力头发热情况,如果不发热了自然是好,如果还是发热就排除了马达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压系统里安装一个散热器。如果有散热器的话看一看液压马达上面有一个顶丝弹簧。把那个弹簧取下试试。

现在我们的液压系统里面已经设计有散热部分,不过,您说把液压马达的顶丝弹簧取下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给齿轮箱中的齿轮油做个独立冷却装置吧 我们也做个类似产品

网友(2013-05-31):
油液不干净升温也很快

网友(2024-02-23):
引用 网友D:
准备一个动力头温度测量表,以最高速空转,每隔5分钟测量一次各部位(液压马达,I轴俩轴承,II轴俩轴承 ...

专业方法

网友:
你这个发热不是液压马达造成
建议你换个版块发一下,那些版块里有更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