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石铰刀加工孔,如何装夹?

楼主(2013-04-24):
以前没用过金刚石铰刀,想试试,网上说要求刀具或工件其中一个浮动装夹,如何装夹啊?用什么床比较好?  我这里有普车,数控车,垳磨机,摇臂钻,还有立铣,求助各位大侠指点啊~~

楼主:
请各位前辈指点啊~

网友:
浮动装夹,如果工件大,就把刀具浮动,如果工件小,那工件浮动。
工件浮动就是手拿着(或钳子钳着)工件在钻床上过一下,
刀具浮动,就是机头没有紧固,会随动,一般是这样,也有做个工装让刀具随动的。
浮动就是根据原始孔跑动,无论是刀具还是工具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