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倒圆角

楼主(2013-04-24):
如类似这样的一个锥套,内径100,外径110,外圆有锥度,如果外圆和内孔都要倒圆角,那这圆角的编程该怎么编?用G02或G03还是用G01的,我是新手,求高手指点,如果能给个大概的编程让我参考下最好,感激不尽~

网友:
外圆用G03   内孔用G02

网友:
G01是直线切削吧?

网友:
用G02G03都可以,当然G01也行,LZ用的什么系统,前者用法都一样,后者和系统有关

网友:
看你什么系统  每个系统的自动倒角指令都不尽相同 G2 G3 比较通用 只是计算稍嫌麻烦

楼主:
有一台是广数的,有一台是凯恩帝的,2个系统用G02和G03都一样吗

网友(2013-08-01):
go3x110r10f0.2

网友:
多大的圆R?  每个床子不一样的 比如说 我们一起的数控  G2是顺时针倒圆角  现在来的新床子G2就是逆时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