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零件如何加工才能最有效率

楼主(2013-04-24):
两头车上丝就行,中心距要求加减半个毫米左右,精度不高,属于易损件,常年加工,现在在普车上做简单的模具人工手动加工,熟练地工人大概每小时加工30--40个左右(只是加工丝的部分),感觉这种效率太低,设计这种专机的思路及效率大概能提高多少

网友:
   一个 是两丝把?   多大的螺纹规格?啊   有想法

网友:
没见过这种啊

网友:
丝就用滚压吧,效率高

网友A:
l    两次装夹   还要车外圆再加工螺纹 需要换刀  用普车这速度可以呀!

网友:
2分钟一个活 你好要多快,效率够高了

网友:
先佩服下车工的手艺,如果用专机,效率至少提高一倍,两个螺纹一起铣

网友:
这个工件一般使用在链条式提升机上面,工件硬度较高,个人觉得可以考虑采用圆筒单件套车丝杆

网友:
这东西量很大吗?普车一小时30多个已经很快了

网友:
个人认为量特别大的话。车和绞牙分开。普车就不需要换刀,牙的话可以做个工装再改下攻牙机或有正反转的摇臂钻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    两次装夹   还要车外圆再加工螺纹 需要换刀  用普车这速度可以呀!

螺纹的话都是用板牙的,不需换刀,熟练的工人一天可以加工400多件,就是累点

网友(2013-07-22):
已经很快了,佩服,

网友:
搓丝,成型,搓丝10秒之内,成型20面之内。

网友:
搓丝,成型,搓丝10秒之内,成型20秒之内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搓牙后再进行折弯加工。

网友:
数控比较快。。不带自动刀架的。。两把刀固定到一起。车完外圆马上车车牙。在配上液压卡盘。一分半一个差不多

网友:
为什么不把螺纹加工再折成这种形状!

网友:
一天400件,这效率不是一般的快

网友:
一定要这种形式吗?可以改进不

网友:
先做螺纹再折弯,分工序进行,效率应该还能提升。

网友:
这个弯怎么围的

网友:
没有具体尺寸不好说,最快用加工中心,套镗+套铣,一分钟能做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