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刨床,棘轮进给,怎么调刨出来都是这样?如图,请教

楼主(2013-04-24):
老式刨床,棘轮进给,怎么调刨出来都是这样,怎么回事?????是棘轮和拨叉有问题还是?????????

网友:
有规律的跳动,可能是丝杠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下丝杆和导轨面吧,应该跟工作台进给有关!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报上来,我帮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报上来,我帮你分析

B650

网友B:
是传动部分的问题

网友C:
走刀不均匀,走刀时走时不走。棘轮和棘爪磨损比较严重。建议堆焊棘爪,砂轮磨一下,即可。也可以把中间的销换小一点也是可以的。或者润滑不够也是会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传动部分的问题

从新加工了一个棘爪,还是一样,怎么回事?
如果每个工件的刀台都一样,会不会是丝杆或螺母的问题,这问题是刚发现不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走刀不均匀,走刀时走时不走。棘轮和棘爪磨损比较严重。建议堆焊棘爪,砂轮磨一下,即可。也可以把中间的销 ...

从新加工了一个棘爪,还是一样,怎么回事?
如果每个工件的刀台都一样,会不会是丝杆或螺母的问题,这问题是刚发现不久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新加工了一个棘爪,还是一样,怎么回事?
如果每个工件的刀台都一样,会不会是丝杆或螺母的问题,这问 ...

检查下进给丝杠是否过松,丝杠有回反的现象。还有进给丝杆与丝杆母磨损间隙严重,进刀量小于杆母间隙,或者是棘轮罩的坡面与棘轮不合以及棘轮爪角度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进给丝杠是否过松,丝杠有回反的现象。还有进给丝杆与丝杆母磨损间隙严重,进刀量小于杆母间隙,或 ...

从新加工了二哥棘爪比原来的棘爪长2MM,会有影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新加工了二哥棘爪比原来的棘爪长2MM,会有影响吗?

你的问题不详细,丝杠是否会回反?走刀的过程中每走一圈,某个点就不会走刀?棘爪和棘轮润滑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新加工了二哥棘爪比原来的棘爪长2MM,会有影响吗?

或者你那个棘爪的圆弧没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不详细,丝杠是否会回反?走刀的过程中每走一圈,某个点就不会走刀?棘爪和棘轮润滑好么?

润滑都没问题,进给我调的是一齿半,但还要往回拨上1齿,是什么原因。
正常的话是不是鸡爪往回走的时候棘轮不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润滑都没问题,进给我调的是一齿半,但还要往回拨上1齿,是什么原因。
正常的话是不是鸡爪往回走的时候棘 ...

棘爪坡度没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棘爪坡度没磨好。

求师傅教我棘爪坡度怎么磨?
QQ号多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师傅教我棘爪坡度怎么磨?
QQ号多少啊

296125199

网友B:
嗯是啊 这个有规律的纹路通常是螺母上的问题 刀子不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是啊 这个有规律的纹路通常是螺母上的问题 刀子不打了吧

没规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规律是什么问题?

那问题就多了去了 材料不均匀 刀尖磨损  铸钢件的夹砂气孔 床子的间隙 很多了

网友:
清洗一下导轨和丝杠副。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有可能是导轨的问题

网友:
还是棘爪的问题

网友(2014-11-19):
我也在搞这个!

网友:
看看拔棘轮的拔爪与棘轮相配合的部分是不是磨损了。这问题以前在车间见过。

网友(2017-11-13):
头一次听说刨床使用棘轮的,可能是工作台的问题,也可能是刀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