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杆经常向外面渗油,什么原因?

楼主(2013-04-24):
油缸杆经常向外面渗油。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是密封圈坏了吧

网友:
密封圈破了当然漏油

网友:
楼上的同志,光凭这句话很难判断好坏的,

网友:
骨架油封坏了。

网友:
里面活塞密封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会造成,LZ只能用排除法来确定问题所在,如果不是专业人士还是咨询下相关人员再解决吧

网友:
导套上的密封圈烂了,拆下来看看吧

网友:
轴颈密封圈损坏,不过要看你的活塞杆上是否有毛刺或是表面有一点一点的凹坑,在活塞杆退回油缸时,刮伤缸颈的防尘圈和密封件

网友:
这可能有多种原因,活塞杆表面光洁度如何?选用的密封件对密封表面有一定的要求,不符合的话会形成带油(不是明显的漏油,而是油膜很厚,反复动作后防尘圈刮油后会形成油滴)

网友:
长时间动作导致密封圈磨损,需要拆开更换

网友:
更换密封圈,导向套内径及活塞杆表面在没拉伤的情况下

网友:
油缸密封、杠杆的表面粗糙度

网友(2013-07-16):
密封件质量问题

网友:
做个b超看看

网友:
肯定是密封问题,但是是不是坏了就不一定了。有可能是本身液压缸设计加工的时候配合间隙出问题了也说不定

网友(2013-10-11):
1、密封件磨损多的情况,一般是机加工的粗糙度过大造成磨损
% w/ d1 I% ^1 N4 p4 p2、密封件的材料选择出错,

网友:
密封问题,密封圈坏或活塞杆有问题了

网友:
以上原因都会有的

网友(2013-11-19):
哈,一般都是密封圈坏掉了。

网友:
活塞杆漏油基本上是活塞杆密封出问题了,不过活塞杆密封出问题的原因是多种的:密封槽设计有问题,密封件硬度选择有问题,活塞杆有问题导致密封刮伤,径向力过大导致密封快速磨损,活塞杆密封老化,液压油温度过高也会导致漏油,防尘圈选型不对也会导致刮油不干净倒是活塞杆貌似渗漏,等等还有不少,一时想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