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6.0画3米的齿轮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4-24):
具体如图2所示,UG6.0画3米的齿轮出现的问题,渐开线相交了 怎么办呀

齿轮参数M=32 ;Z=101

网友A:
不要说3米,30米也是可以的,看看我的就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UG 8.5?难道是正版吧?

网友B:
渐开线的形状怪怪的,你检查一下渐开线公式对不。另外,为什么会有两根渐开线呢?另一根是怎么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说3米,30米也是可以的,看看我的就没有问题。

大侠啊,多谢救命之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渐开线的形状怪怪的,你检查一下渐开线公式对不。另外,为什么会有两根渐开线呢?另一根是怎么得到的?

我是按照你的公式来弄的,可能是输入的公式不够造成这样的结果。第二条是镜像得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啊,多谢救命之恩

小问题,只要不超过250m的模型就可以的,

网友(点评):
请教超过250m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按照你的公式来弄的,可能是输入的公式不够造成这样的结果。第二条是镜像得到的。

你再确认一下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问题,只要不超过250m的模型就可以的,

ug系统默认是250m大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再确认一下公式

我试过三次,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三次,放弃了

你那个线真的不像渐开线,把你的公式内容截图出来看看,也许大家能帮你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