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王子参观丹佛斯武清工厂

楼主(2013-04-25):
我朋友在丹佛斯的武清工厂上班,他跟我们吹嘘说他看到丹麦王子约阿希姆了。有图为证!大家想知道丹麦王子长什么样子吗?

网友:
那你贴出来呗,让大伙也看看,别卖关子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有图有真相哦,大家先来看看,看别说我在骗人哦!

网友(点评):
原来丹麦王子长的凋样啊,哈哈哈哈

网友(点评):
不够帅啊

网友:
跟中国领导参观一样,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形式主义。

网友:
这要是在中国,应该给个团中央书记先锻炼锻炼

网友:
你们都不知道丹佛斯是丹麦境内最大的工业企业么?跑中国来也是看他们自家的产业

网友:
看自家人

网友:
以前只知道丹佛斯的品牌很不错,没想到他在丹麦地位这么高,丹麦王子都会去参观。俺们习大大前一阵去俄罗斯和南非,参观了哪些国企?^_^

楼主:
楼上这就不知道了吧,丹佛斯专注于变频器的研发生产,在丹麦可是顶呱呱的企业啊!

网友A:
借宝地请教一下丹佛斯的变频器与西门子S7-200 PLC之间是怎样的通讯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这就不知道了吧,丹佛斯专注于变频器的研发生产,在丹麦可是顶呱呱的企业啊!

那请楼主说说丹佛斯的产品和海利普的产品在生产环节有什么联系和不同.谢谢.

网友:
肯定与电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宝地请教一下丹佛斯的变频器与西门子S7-200 PLC之间是怎样的通讯的啊?

用Modbus就行吧,应该都是类似的吧?200可以设置一个自由口,丹佛斯变频器一般也都有Modbus接口。

网友:
大家好像都比较了解丹佛斯,最近听说丹佛斯新出了一款FC360变频器,不知道怎么样啊?

网友:
哈哈,这个正好我知道,我们刚好有一本FC360的产品手册,我先把我知道的一些东西跟你说一下吧,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到时候在问我哈!
VLT® AutomationDriv  FC360是一款多用途变频器,可为各种工业应用提供精确、有效的电机控制。内置功能有助于用户节省安装空间、设置时间以及日常维护的精力。因此,它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多样化解决方案,可提高是个生产效率和成本效益。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主要技术参数
        产品线范围:3x380–480V……0.37-75kW
        防护等级:IP20
IP21/ULType1(单独订购的升级选件)
        认证:CE,UL
        电压范围:3x380–480V/-15%~+10%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主要优势
高可靠性:
        线路板防腐蚀涂层:特殊涂层材料使印刷电路板(PCB)适应3C3类(IEC70621-3-3)的腐蚀性环境。
        可拆除风扇:方便快速清洁,更换,延长变频器的试用寿命,减少停机危险。
        内置直流电抗器:可将变频器谐波降低至43%以内,从而大幅度延长直流回路电容器的使用寿命。
        内置滤波器:内置的RFI滤波器符合EN61800-3要求的C3级标准,满足工业级电磁兼容要求。
        独特的热量管理:确保没有强制散热空气流过电子元件,防止灰尘和油污等在管脚上积聚,减少短路风险。
        最大55˚C环境温度:满载运行时最高温度可达45-50˚C,降容运行时最高温度可达55˚C。
        出厂高温满载测试:变频器出厂需进行高温满载测试,确保每台交付客户的变频器完全符合丹佛斯质量要求。
        高启动转矩:启动转矩最大200%/1秒。过载能力160%/1分钟。适应负载波动能力强,提高运行稳定性。
        借能运行:提高掉电时可靠运行。
        变频器温度报警:可以通过DO或RO端子输出变频器温度报警信号,避免跳闸造成损失。
        滤波器断开螺丝:可以通过拧下螺丝断开内置的A2级滤波器的接地,匹配IT电源应用。
简便易用:
        数字面板LCP:更亮的LCD,更好的按钮触感以及一个新增的左右移动按钮。
        并排安装:无需侧面散热,实现真正的并排安装,节省柜体空间,柜内布局美观简洁。
        应用宏选择:内置针对多种应用的宏选择,自动载入相关参数的经验值,配合接线图,大大简化用户的调试时间。
        双部件设计:控制卡盒+功率部件,无需专业人员,快速更换易损部件;减少维修备件,降低使用成本。
        图形面板连接:可通过延长电缆连接丹佛斯获奖的图形控制面板,显示中文、波形图等,方便编程调试。
功能丰富:
        可选的总线连接:可选购内置Profibus和ProfiNET总线的FC360,匹配最流的上位自动化系统。
        驱动永磁同步电机:0.37-22kW的FC360可以驱动永磁同步电机,在优化控制性能同时,提高电机效率,更节能。
        更多的I/O点:
        7个数字输入(2个可编程为输出,2个高速脉冲输入接24V编码器)
        2路模拟量输入(电压或电流可选)
        2路模拟量输出(电流)
        2个继电器输出
        RS485端子
模拟量端子在总线模式下可作为系统远程I/O端子使用
        内置制动单元:0.37-22kW的FC360内置制动电源,可以直接连接制动电阻;30-75kW提供外置制动单元。
        功能扩展选件提供B选件插口,加装FC300系列MCB102和MCB103连接多种编码器和旋变,实现定位、同步和中心卷绕功能。
        自由PID功能:标准提供带前馈的PID控制,更好的匹配卷绕应用等恒线速恒张力类的负载。

网友:
长得挺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