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压缩机之前使用自力式调压阀能实现稳压吗

楼主(2013-04-25):
我们有一项目,需要将空气压缩到25MPa,先通过螺杆压缩机压缩到(不同的压缩机)0.7-1MPa,然后再经过高压压缩机压缩到25MPa。现在存在的问题是,高压压缩机之前的空压机是不同的空压机,其排气压力范围较大,而高压压缩机的进气压力只能稳定在0.7MPa,这个怎么实现比较好?我们现在的方案是在空压机之后,高压压缩机之前采用一个自力式调压阀,但是客户不同意这种方式,他们认为自力式调压阀不会将0.7-1MPa的压力稳压到0.7MPa,请问各位老师,这种情况采用什么方式较好?

网友:
自立阀,开度小就不会稳定,这个没有办法解决,我以前试验过,失败了,这是教训,

一个是你尽可能提高开度,并且是流量稳定,系统没有震荡,假如不能消除震荡的话,中等开度也不稳定,

对于希望稳定的系统,并且来的流量本身不稳定,尤其对于大型系统,不能用自立阀,要采取其它控制措施,比如系统要有前馈,设立一个补偿值,不使系统关死,

当必须要关死的时候,又要有一个确定赫兹数的常量,这个量可以加到阀上,使其可以迅速打开,

把你公司做这个系统设计的工程师找上来,俺与他讲,他就明白了,

楼主:
前端供气压力范围太大,中等开度也稳定不了压力,我们试过。流量不稳定客户不是很计较

网友:
1.是否可以在螺杆压缩机和高压压缩机中间装个储气罐稳压。

2.是否变频螺杆压缩机,可以稳压。

网友(2018-02-09):
来学习,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