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盘类零件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3-04-25):
如图,这样的盘类零件的加工工艺。
说明,主要是分布孔的位置精度要求比较高,尺寸精度也高。
材质:40Cr.
批量不大,一次十来件。
怎么干,比较合理?

楼主:
目前想这么干:
车毛坯,加工中心钻孔(含螺纹孔),热处理,铰孔,发黑。
会不会有问题?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请各位大侠支教!谢谢!

网友A:
你这图纸有错  HRC不是调质处理吧? 还有你说量不大的话 个人觉得先热处理在加工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想这么干:
车毛坯,加工中心钻孔(含螺纹孔),热处理,铰孔,发黑。
会不会有问题?

这个图纸有点莫名奇妙。
调质42-48?是淬火吧
另只有3个11.92的孔,不是6个。
平行度1丝,位置度公差1丝,螺纹也是一样。
一般装配,那三个孔定位,螺纹紧固,所以螺纹孔不用那么精密吧。
可产品端面和孔无要求,端面不平,这孔无法垂直。
所以端面与孔需要垂直,热处理后也要垂直。
如果按照图纸做,我想要这样,
车毛坯,加工中心钻孔(含螺纹孔),热处理,夹外圆精车内孔平一段面,撑内孔精车外圆和另一端面,加工中心精镗3-11.92的孔,用丝锥再过一下螺纹孔。发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纸有错  HRC不是调质处理吧? 还有你说量不大的话 个人觉得先热处理在加工较好

是的,应该是HB。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纸有点莫名奇妙。
调质42-48?是淬火吧
另只有3个11.92的孔,不是6个。

螺纹孔要求不高,主要是3个通孔。
你提的工艺不错,你能加工吗?能的话可以报个价给我。

网友(点评):
我卖机床的,没做加工啊。量不大,自己做做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我没设备的,这些东东全部外协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想这么干:
车毛坯,加工中心钻孔(含螺纹孔),热处理,铰孔,发黑。
会不会有问题?

热处理最好在精加工之前,我们做过这样零件后热处理的 ,没一件合格的 。

网友:
这个位置度没基准吧,并且0.01太高了点,加工中心也不行

网友(点评):
好一点的加工中心可以的,但必须精镗来保证,另外由于产品中心孔和外圆要求低,说明只要三孔自定位就可以了,所以分中要求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