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进给系统自动变速机构

楼主(2013-04-25):
我现在设计的专用机床进给滑台需要快进和攻进两种速度且需要自动变化。而攻进速度是80r/min。希望大虾们给帮忙想想,如何实现这?是采用哪种特种电机还是什么机械机构!(不要采用液压的)谢谢了!!

网友:
不懂,等高手解答

网友:
普通伺服电机就可以实现啊,这个是电气控制的问题,没啥特殊的,普通数控机床都有快进和工进啊

网友(2013-05-26):
不知楼主是设计普通机床还是数控机床,但不管普通还是数控都可以用伺服电机驱动,如果楼主想做齿轮箱传动的话可以考虑在齿轮箱里加装电磁离合器来实现两种以上的速度切换,切换只需按下按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