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泵更换电机的纠结

楼主(2013-04-25):
负责螺杆泵,
厂家选型,同一型号泵,不同的电机,压力不同。
自己思考了下,只思考到,电机换功率大的,扭矩变大,但是转速都是一样的。
想问下,更换电机,改变的是什么,
最终改变的是泵的转速?
因为联轴器的传动比的改变?
求知识,脑子泵,求大侠解释。

网友:
新手,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相同泵不同电机,电机转速应该是一样的,同是几极的,改变的是泵的的输出压力(也就是电机的输出扭矩)不同,泵的流量是保证一定的。

楼主:
大侠,改变了扭矩,速度不变,就是匀速而已,怎么说明压力的提升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