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毕设遇到划分网格问题,模型比较复杂,请教

楼主(2013-04-25):
下面的模型我已经导入到ANSYS了,不知道怎么划分网格??

网友:
零件几何尺寸相差这么大,当然不好划分了。要做网格控制

网友A:
你没搞清楚分析内容啊……是机架还是滚筒或者其它部件?这个是静力分析,要简化出单个零件!
整体的用ADAMS
你真要整个做,就把这个整体切开来划分网格,不过没什么意义,只能说是可以得到一个结果,而且32位pc很难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搞清楚分析内容啊……是机架还是滚筒或者其它部件?这个是静力分析,要简化出单个零件!
整体的用ADAM ...

主要是对机架的静力分析看看他的变形,这个是我的毕业设计课题,名字是镀锌线沉没辊支架静力分析,是不是不画辊子只画支架,还有你说的简化出单个零件是什么意思?把支架拆开?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对机架的静力分析看看他的变形,这个是我的毕业设计课题,名字是镀锌线沉没辊支架静力分析,是不是 ...

只要取你需要分析的那部分即可,然后确定加载条件和边界条件。你引入的内容越多,误差越大,分析越难

网友:
我认为把零件拆开一个个分析

楼主:
我分析的就是整个机架啊,包括吊臂,如果把辊子去掉还是很复杂啊,老师说那个肋板和加强板都不能去,影响刚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取你需要分析的那部分即可,然后确定加载条件和边界条件。你引入的内容越多,误差越大,分析越难

我分析的就是整个机架啊,包括吊臂,如果把辊子去掉还是很复杂啊,老师说那个肋板和加强板都不能去,影响刚度啊。。。

网友(点评):
独立出来单独做分析,但是力的加载和边界条件是你自己计算后施加的; 实在不行,取一半模型就可以了,你这是对称模型,施加对称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