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应酬上倒角功能怎么用,系统是广数TDB,求助

楼主(2013-04-25):
数控车应酬上倒角功能怎么用,系统是广数TDB,以后想懒得去算点坐标,直接把R输进去可..

kv 哪位朋友知道怎么编程,能否写下程序,谢谢

网友:
G1 X Z  D
看看操作说明书,上面有详解

网友:
好好看看机床说明书吧  广数的倒角指令还是很方便实用的

网友A:
G1 x() y() l() 或G1X Y R         ,l是斜边。      我这个也是广数的,跟本用不了这功能。

网友: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每次上CAD算点太麻烦.请教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G1 x() y() l() 或G1X Y R         ,l是斜边。      我这个也是广数的,跟本用不了这功能。

广数可以用的,倒角用L,园角用 D,我经常用,很方便的

楼主:
如果是外圆是20,倒角1*45度,倒角二棱边在倒个R1圆角光滑过度是不是这样编程
GO X17 Z0.5
g01 X18 Z0 D1 F0.1
GO1 X20 Z-1 D1 F0.1

网友B:
广数980tdb倒角程序
G0 x0 z2
G1 Z0 F0.1
G1 x50 D3
X58 w-6 D3
Z-100
G0 Z100 U2
M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广数980tdb倒角程序
G0 x0 z2
G1 Z0 F0.1

需要两次都加D吗?说明书上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
没错的,你照样子编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