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e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3-04-25):
各位大侠好!小弟遇到一个问题,实在无能为力了,特来此请教大家。
小弟最近安装了pro\e野火5.0m060简体中文破解版,安装是成功的,装上以后也能正常运行。但过不了一会儿就无法启动了。表现为双击应用程序图标以后能出现启动画面,但那个画面随即消失,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也不出现任何错误提示。重装了数次都是这样。刚装好时能用一会儿,十多分钟以后就再也不能开启。
最开始是安装的m020,同样是这个问题,后来在网上下载了m060,第一次安装就是成功的,没有出现过十分钟后不能启动的问题。但是后来重装了操作系统,再装pro\e就成现在这样了。我以为是安装文件的问题,于是又去网上下载了一个m060的安装文件,谁知装上以后问题依旧。因此我断定是计算机设置问题,但我是实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现在我坚信安装文件以及破解文件都没问题。是我计算机设置的问题,希望有经验的大神赐教,小弟我不胜感激
我的计算机配置是:Thinkpad T60+32位WinXP SP3操作系统,pro\e也是32位的。软硬件环境跟先前成功使用pro\e的那一次是一样的。

网友A:
proe的安装失败问题有许多种。大部分失败是版本问题,发布的版本有很多,与操作系统有冲突时,应换proe版本为先。
既然安装成功,那么破解有没有按步骤来?
双击程序图标没反应,可进安装目录。。。/bin/proe1.bat 双击试试

网友B:
楼主安装完后 有没有运行破解文件破解?  光靠你这段文字 也看不出你的问题所在啊

网友C:
有可能与某个软件冲突造成,问题原因很复杂,难以分析。我之前装ANSYS就遇到同样的情况,按照安装说明刚装好后能用,但一旦重新启动就不行,操作系统重装了也一样。 想尽了办法都无解,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原来与我开机启动的一个插件有冲突,我卸载插件后,再重新安装ANSYS,就完全好了。

网友(点评):
经过一番努力,最终发现确实是软件冲突问题。精确的说也不是软件冲突问题,是因为我另外一个软件的不正确安装导致了这些问题。那个软件即使没有正确安装也没有影响到自身的正常使用,因此费了很大一番心思才搞定。

网友(点评):
现在总算都能和平共处了,为这个问题至少折腾了半个月……

网友(点评):
恩,不错。找到原因就好。

网友D:
优酷有5.0M060版本的安装过程,相当完整,你不妨搜索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e的安装失败问题有许多种。大部分失败是版本问题,发布的版本有很多,与操作系统有冲突时,应换proe版本 ...

你好!谢谢关注。我现在的问题是安装过程是准确无误的,因为安装完成后能正常运行。问题就是过不了一会儿就不行了,再次启动,出现启动画面以后立即退出,没有任何提示。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而且以前是成功过的,一直正常运行。只是重装系统以后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与某个软件冲突造成,问题原因很复杂,难以分析。我之前装ANSYS就遇到同样的情况,按照安装说明刚装好 ...

谢谢关注!诚如你所说,如果是软件冲突就麻烦了,因为不知道是与哪个有冲突,总不能一个一个卸载然后测试。唉这个问题有点搞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安装完后 有没有运行破解文件破解?  光靠你这段文字 也看不出你的问题所在啊

谢谢关注~~安装、破解的全过程是完全OK的,安装完成后还能正常运行一会儿,大约十多分钟以后就不行了,打不开了。

网友(点评):
呵呵 那应该安装文件破坏了!验证MD5值 或者另找个安装文件

网友(点评):
有安装经验的,且在别的机器上成功安装的,就不是什么安装文件有问题,破解有问题之类的,这类问题太小儿科,最怕的问题是与软件 硬件有冲突之类。因为找问题确实不好找

网友(点评):
重新下载了安装文件,装上去以后问题依旧。这就是让我头疼不已的地方。

网友(点评):
俺赞成liu的说法,你用别的电脑试试,排除法嘛!

网友(点评):
呵呵,我还真是不好去找别人的电脑来验证这个东西。周围没人玩这个东西,我安装也就是作学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酷有5.0M060版本的安装过程,相当完整,你不妨搜索一下看看。

谢谢关注!安装过程是很简单的,而且我也不是一次两次安装这个软件,应该来说有点儿小经验了。但是遇上这个问题也不是一次两次,真是有点儿莫名其妙呵呵~~

网友E:
土豆上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土豆上有教程

安装过程是没有问题的,这点可以保证。现在有点怀疑是运行内存不足的问题。我的电脑物理内存2G,上次能成功运行可能是因为我加了一个4G的虚拟内存,但这次没有加虚拟内存。现在打算把虚拟内存调大一下再试试。

楼主:
最终发现是软件冲突。因为另一个软件的不正确安装导致了这个问题,而且很多软件都受到影响。奇怪的是即使没有正确安装,该软件也能正常运行。折腾了好久,卸载那个不正常软件,然后很细心的安装,保证每一步都OK,结果成功了,再也不冲突了。24个小时过去了,依旧和平共处~~

网友:
是不是物理地址改变了啊?

网友(点评):
不太了解物理地址是什么意思。你是说网卡上的那串数字?

网友F:
这是我的,物理地址: B0-48-7A-0D-B9-18
,能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我的,物理地址: B0-48-7A-0D-B9-18
,能调出来

不是物理地址被改变,但是具体原因我也不太清楚。这种问题需要电脑高手来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