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上镗深孔的一个方法(放弃用小拖板,直接把刀架架在中拖板中线那侧)

楼主(2013-04-25):
很多国产老式车床的中拖板都很短,好在很多现代家用小机床的中拖板是比较长的,这就可以把内孔镗刀布置在轴线远端,不是靠近操作者这边,利用反手镗刀镗内孔,此时摇动手轮方向也符合常规习惯,手轮正向摇动就是往大了镗削。左手镗刀那是比较好找的,并不难找,因为那些斜床身的说你个机床大多会用到,而且反向数控镗刀很多都是中孔杆,带内冷水道,就是一般车床用的小镗刀杆少见,不过也不是难找,如果你找不到反向镗刀杆也问题不大,因为小镗刀杆放在中拖板生根的刀架上刚性也是增加不少的。这几天镗一些内孔发现内深孔时让刀太厉害了,原因就是内孔镗刀座不够稳固,如何提高镗刀锁固力呢,最简单的办法是换大的刀架,那大刀架放在小拖板是不合适的,那就干脆把镗刀座放在中拖板上,这样就可以换一个非常大的刀架了,这样没有小拖板的过度,直接把大刀座固定于中拖板与主轴线那端就可以了,小拖板都不要拆卸掉,仍旧留在原处即可。

中拖板滑台短了就完全盖不住那个丝杠室,很容易造成积屑堆积,从而加速磨损丝杠。所以很多国产车床会在中拖板上接一块铁皮罩做挡屑挡水板用。中拖板滑台外形是标准矩形体的铸铁,不许需要单独铸造模制造,只要在标准铸铁板上面切割一块再铣加工燕尾的。中拖板滑台这块矩形材料不重的,就是回转直径是500的C6150型车床也就几十公斤,又不重的。

网友:
支撑一下

网友:
给过图吧。

网友:
我以前改造的是车床主轴里面装镗刀杆。摸式锥的。拖把上边装大角铁装夹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