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直流电机能配上伺服减速机吗

楼主(2013-04-25):
普通的直流电机能配上伺服减速机吗?就是这种  网上看了些伺服减速机的入力端的尺寸   和我目前电机出力端的尺寸不一样  如果我要配的话 得让厂家按照伺服减速机器入力口的尺寸来做吗?这个有没有标准的东西来使他们都能通用?

网友:
伺服的回差比较小  价格比较高   感觉配普通直流有点浪费啊

楼主:
恩价格是高    本来用的是PX系列普通精度   噪音不符合要求

网友:
如果只是连接尺寸问题那倒简单了,单独加工一个变径接头就完了。或者做一个对接法兰连接。
如果是驱动精度和动力上的问题,某家不晓得了。

网友:
其实沒有伺服减速器这名称的,只能说伺服用减速器。一般伺服用的减速器精度较高,自然价格也高,数量小的-般只有去选用已有的规格或通过联接器去适配。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哦!具体可以咨询有关厂家。

网友:
这个不就是世协的减速机吗
普通马达用伺服的有点浪费吧

网友:
  通常伺服行星减速机入力端是根据电机尺寸来做的,都有一个容许范围!
如果是电机轴小了或是法兰孔多不上,都可以加法兰的,不是很麻烦!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想将噪音,可以使用斜齿精密行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