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具凸凹模间隙该如何计算?

楼主(2013-04-25):
请问模具凸凹模间隙该如何计算

网友:
1、一般经验取值:硬材 T<1MM 单边间隙(6-8)%TT=1-3MM  单边间隙(11-17)%TT=3~5MM  单边间隙(17-25)%T 硬材指钢/铁等
2、查表:一类适用于电子、仪表、精密机械等精度要求高的行业。二类适用于汽车、农业机械、五金日用品行业这类零件尺寸公差范围大的行业,偏向大间隙。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你产品用途、材质、厚度等

网友:
0。02

网友(2013-06-16):
这个不难,看什么材料,大于1个MM的一般下模单边放0.015左右,小于1个MM的,下模放0.01以下,还要看孔是什么作用,装配孔,精度肯定高一些,网孔精度低一些,

网友:
楼主发帖前自己都不做基本功课?

模具书里、网络里,大把的这种资讯可看,
2013-4-25 发帖后就木有回来回复,主题 1 ,

打酱油的,鉴定完毕!

网友:
见仁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