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直径8个的盲孔公差0.02,请教

楼主(2013-04-25):
加工直径8个盲孔,可是铰刀铰出来会大,怎么办。没办法只能拿油石把铰刀磨小然后再手动返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孔深?铰刀大小?

网友:
解决加工问题还是返修问题?
如果不是很深的话直接用铰刀问题不大啊!

网友:
有可能是机床主轴径向回转精度低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铰刀铰出的空误差比较小,建议查一下主轴间隙。

网友:
余量留小点。我铰过8个加1丝的孔,要粗铰一下。]

网友:
不知道你用什么机床加工,批量大小,用普通的摇臂钻或者是加工中心应该问题都不大,主要是精绞量不要留的太大,太大容易超差而且表面质量不好,再者转速进给适当降点看看。

网友:
钻孔深度,机床精度,甚至工件结构都可能影响。您最好能说详细点。

网友:
这问题都没说明白啊,铰孔孔径变大由好多因素造成的。

网友:
拿去线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