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风行菱智V3在3、4档的时候一加油后桥的噪音特别的大,请教

楼主(2013-04-25):
东风风行菱智V3在3、4档的时候一加油后桥的噪音特别的大。车声共振嗡嗡的响。有没有哪位大师知道解决的办法?

网友:
检查差速器是不是没油了?

网友:
首先确定是传动轴或者十字轴(万向节)还是差速器的第一轴承...., 传动轴动平衡不好也会共振,十字节轴承间隙大也会产生共振,差速器第一轴承或者轴弯也会共振,差速器锥齿盆齿啮合间隙不合适也会有噪音但不是共振。

楼主:
我在风行菱智论坛上看见好多人说这个车就是后桥的声音大。是不是后桥有缺陷啊。我的车现在刚跑了不到2000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