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塑料件用自攻螺丝电批扭力与扭力起子有差异,如何解释?

楼主(2013-04-25):
情况: 用St2.9的自攻螺丝锁入塑料件的孔内
问题点:
1. 采用电批锁螺丝,电批调节刻度13, 采用数显扭力计(刚校验过)测试其扭力为0.51N.m. 此时螺丝锁死了,如果扭力加大,产品会被锁裂。
2. 将锁完的螺丝用扭力起子,扭力起子的刻度是0.76 N.m (同样采用数显扭力计测其扭力为0.88N.m) , 此时扭力起子会响,表示螺丝已锁死。
为什么同样采用数显扭力计测量电批与扭力起子,在螺丝锁死时为什么它们的扭力值不一样,一个是:0.51N.m  而一个是0.76N.m  ??? 如何解释这个矛盾?
   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已经锁紧了一次,为什么还要复验?
   就如你用同一把定扭矩扳手,拧紧两次后,扭矩还会是你规定的那个值?

网友:
像自攻螺丝这种,数据是无法重复的,因为你螺丝拧进去后就破坏了最初的状态,这个力矩的获得,应该从统计学上来考虑,比如电批拧100个,扭力起子拧100个,再来看他们间的差异,这时候的数据才有说服力。

网友:
这是因为螺孔周围的材料已经发生了一定量的朔性变形,改变了局部的弹性模量。它对螺钉的张力变大了。

网友(点评):
我同意此种说法,材料对螺钉的约束力增大了……

网友(2013-07-21):
因为是塑料螺母,使用数显扭力计拧紧后的很短时间内扭力衰减厉害,所以重新使用扭力起子拧紧时,可继续转动。因使用扭力起子为人工操作,转速较低,所以不易将螺母锁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