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式泵能用于开式系统吗?

楼主(2013-04-25):
闭式泵如果通过简单改造控制管路和吸油管路采用压力油供油,可以用于开式系统吗

网友A:
关键是系统本身,系统能够保证泵吸油顺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系统本身,系统能够保证泵吸油顺畅就可以了。

那我把其中一个压力口接一个泵打压力油进去,另一个口做开式系统的进油,可以吗

网友:
只要进油口独立供液,可以做开式泵使用,但是需要注意闭式泵只能工作在正摆角或负摆角中的一个方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