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在数控系统方面的前景怎么样?

楼主(2013-04-25):
一直对数控系统控制很感兴趣,不知道国内目前这个行业前景怎么样?发展到了什么水平?搞这方面难不难?请教高手。学机械的转入这个行业难度大不大?

网友A:
不知道你指的是数控系统开发的程序员 还是做系统调试的电气工程师

网友:
前途一片光明

网友B:
数控系统的数学计算原理和模型建立 是很难的 一般都是数学家类型的人物参与其中的 。当然他们搞好了还要把计算机程序员搞明白再整合到模块上 再整合成系统 国内系统在高端水准上差距很大 算法不行  中低水准差距不明显,但是伺服电机又没别人做的好 所以路还很漫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指的是数控系统开发的程序员 还是做系统调试的电气工程师

要是做售后服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系统的数学计算原理和模型建立 是很难的 一般都是数学家类型的人物参与其中的 。当然他们搞好了还 ...

受教了,还想问一句,从售后进入这个行业,能学到东西吗?听你这么一说,感觉要学好难度很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指的是数控系统开发的程序员 还是做系统调试的电气工程师

技术员在这两方面应该都要懂吧!售后服务员要学这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做售后服务呢

做售后 那你学会梯图就差不多能应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术员在这两方面应该都要懂吧!售后服务员要学这些吗?

数控系统底层的代码,算法不是技术员的事,是软件开发的事,现在大部分的数控系统各个功能基本上已经是模块化了,你只需会调用,做为售后也不设计控制电路设计,电器零件的选用

网友:
售后,掌握电器原理和PLC PMC  和为客户选择和验证选择的电机和系统的配型方案的合理性
还要很开分析好数控机床故障是数控的 还是机械的 还是双重的 总之真正的是售后搞精通了,那也很牛B
售后最好掌握3种系统的加工性能和局限 不要仅仅是自己的一种
但是很多售后的仅仅负责我说的局部工种 所以路很长 ,也肯枯燥

网友:
数控前景应该是不错的,只要肯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