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算用毛刷去掉毛刺所需的力?

楼主(2013-04-26):
知道齿轮模数,材料45钢,毛刺高度、厚度,怎样计算用刷子去掉毛刺所需的力,求参考书,公式。
根据计算出的力设计机床达到去毛刺效果

网友:
也在设计一台去毛刺机,不知选多大功率的伺服电机,本来用机器人是最好的方法,但客户要省钱用伺服滑台,现展示一款专门去毛刺用的刀夹,让大家看看其原理,这种刀夹已有新的型号,但不知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A:
我咋没听懂楼主的话,知道齿轮模数与用毛刷去毛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用毛刷去毛刺,车间都是用角磨的,毛刷是用来除锈的。

网友:
没见过有这方面的计算,什么状态下去除效果最好,都是自己试出来的
我们试过铸件,要求接触后再压入5mm,去除效果不错,就这样了。
另外还有毛刷的材质、粒度,都不一样的
简单的可以做试验,刷的时候测一下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咋没听懂楼主的话,知道齿轮模数与用毛刷去毛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用毛刷去毛刺,车间都是用角磨的,毛 ...

是设计一台用盘刷去除齿轮毛刺的机器,知道了毛刺高度厚度材料,怎样计算所需的力,来设计一机床,故求教参考资料

网友:
不能用珩磨轮去毛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