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要设计的风机的全压及流量转速等,如何选择电机

楼主(2013-04-26):
高手指点哈:已知要设计的风机的全压及流量转速等,要选择风机的电机,请问此电机怎样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风机设计手册。

找不到资料啦,图书馆资料遗失

楼主:
主要不知道怎么计算风机的转矩,进而根据扭矩选择电机,请指点

网友B:
进出口温度,进出口压力,介质是什么,都需要的!

网友A:
查风机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出口温度,进出口压力,介质是什么,都需要的!

主要不知道怎么计算风机的转矩,进而根据扭矩选择电机,能否详细点,大虾

网友C:
首先计算风机的有效功率,可以通过全压,流量算出;再计算电机轴功率,为有效功率除上全压效率;最后算出电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计算风机的有效功率,可以通过全压,流量算出;再计算电机轴功率,为有效功率除上全压效率;最后算出电 ...

恩,学习了,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