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70材质的M6螺栓拧到铜或铝的螺纹中,拧紧力矩还能参考标准吗?

楼主(2013-04-26):
如题,如果按标准的力矩是不是会很快破坏掉内螺纹?

网友:
感觉你思路错了。预紧力的选定是根据你的载荷来的。你载荷大,预紧力必须大,不然会达不到要求。
至于是不是会损坏螺纹,那只能说你的螺栓部分选择可能本身是错的。

网友(点评):
主要是材料不同,所谓螺纹部分的选择本身是错的 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是的,如果载荷已经超过材料本身强度,那就是选材问题。

网友(点评):
意思就是,对于不同的材质,能不能选择螺纹连接是需要考订的

网友A:
铝算软质材,螺的拧紧力矩有另外的标准.我们是电子产品机构组装的标准。。M6螺纹,软质材是25kgfcm.硬质材是30kgfcm.....
另个人意见,软质材的话,螺栓最好做导引,要不很容易因为螺丝锁歪破坏螺纹造成滑牙。

补充内容 (2013-4-26 14:24):
回复逍遥大侠:小弟新手一枚,不敢担大侠称呼。只是遇到过恰好有点经验而已。我们当时是M3的螺丝,所以就螺丝根部做成尖的,然后过度螺纹这样。M6的话,我觉得倒个C应该就可以了。还有就是铝件结构合适的话,尽量...

补充内容 (2013-4-26 14:26):
尽量用挤型攻牙。结构不允许,也尽量机械攻牙,能保证牙型准确,且无屑。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是用柱面配合做导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算软质材,螺的拧紧力矩有另外的标准.我们是电子产品机构组装的标准。。M6螺纹,软质材是25kgfcm.硬质材是 ...

的确现在有好些拧的偏了,就导致滑牙了。。。

网友B:
多说两句。
楼主,你要明白一个顺序,预紧力选择的基准是载荷。根据载荷确定你需要的预紧力。然后根据预紧力去选择合适强度的螺栓。这个过程不能反过来。
比方说,通过计算,需要预紧力1T,你共有四个螺栓,平均每个250kg,那么如果你的螺栓本身承受不了250kg,你弄什么都是白费。这种情况或者增加螺栓数,或者换更高强度的螺栓。
所以,你这里问青铜的螺栓能不能参考预紧力标准,本身是有问题。当然,当强度够的时候,应该参考3楼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说两句。
楼主,你要明白一个顺序,预紧力选择的基准是载荷。根据载荷确定你需要的预紧力。然后根据预紧 ...

谢谢。。。。

网友C:
拧到铝里面的情况,可以参考钢螺套,再降低扭矩值,并做工艺验证。

网友(点评):
不过,查了关于钢丝螺套的安装,没有找到相关规定呢。。。。不知您有没有相关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拧到铝里面的情况,可以参考钢螺套,再降低扭矩值,并做工艺验证。

我记得伍尔特代理国外的进口钢螺套的,国产的有柏中、格姆特、合鑫等,建议可以到网上搜一下他们的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