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扣规,只用游标卡尺怎么测螺纹规格,以及判定螺纹型号?

楼主(2013-04-26):
唉,头疼。来坛子求救。
关于实际测量的问题。
如果没有扣规,只用游标卡尺怎么测螺纹规格,以及判定螺纹型号?
各位大侠们来指点指点。

网友:
量10个螺距在除以10

网友(点评):
经验比较丰富。齿数量的越多误差越小。

网友(点评):
问题是,牙型怎么测?预见锥螺纹怎么办?梯形牙,矩形牙,长螺纹等等。 我已经在崩溃的边沿了,就给了我一把200的游卡,一个直管螺纹,螺距测了5次5个不同的数据。脑袋都大了

网友(点评):
另外,由于存在螺纹收尾,工件本身还有油,这种怎么测总螺纹长?

网友(点评):
我是把螺纹部分在白纸上面滑动,再用卡尺测量一定数量的牙距

网友A:
哈哈,你这个属于应付,不能这么玩,多高的水平也不能怎么玩,谁说行,都是在应付,

我都是先靠‘牙板’,就是那种像‘折叠尺’一样的东西,分英制与公制的,英制里面还有不同系列,

靠上系列以后,看‘通光’,才知道‘松紧’

再量外径,有椎度的,也要测量,

你不这么玩,随手估计,做出来的东西与原件差异很大,尤其有受力与密封要求的,

牙板很便宜,买一个,我自己办公室这些东西都预备的,私人物品

网友(点评):
我前面已经说了,没有扣规。现在不是我想这么玩,是没有办法。

网友(点评):
如果有扣规,我甚至不用看松劲。只要能扣上型号,剩下的共差之类的细节都能找到相关标准了。头疼。

网友(点评):
工厂没有工具、量具?起码我不能理解,都凭乱蒙?

网友(点评):
我理解楼主感受,就是一把卡尺也必须要干活。

网友:
弄几个螺纹样板吧 ,60°、55° 你常用的都弄来,挨个试,找准后,推测是何种螺纹,找标准,核对你所量的尺寸

基本就没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这个属于应付,不能这么玩,多高的水平也不能怎么玩,谁说行,都是在应付,

我都是先靠‘牙板’ ...

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点评):
我历来不能理解‘赤手空拳’玩工业的,当年王进喜玩石油拼命,起码还得有毛子的钻机,啥都不具备,就没法混工业,

网友B:
首先得判断是什么螺纹,直螺纹还是锥管螺纹,公制还是英制,60度和55度的拿螺纹规也测不出来,其次看看这个设备厂家是哪儿的,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完了就按那个国家的标准靠。量螺距,量外径

网友(点评):
按目前的情况,除了直还是锥可以判断以外,其他无从考察。哈哈

网友: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首先得判断是什么螺纹,直螺纹还是锥管螺纹,公制还是英制,60度和55度的拿螺纹规也测不出来,其次看看这个 ...

对了,还有从用途上判断,比如联接啊  密封啊(高压低压)   防松紧固等等。

网友:
买个“螺纹规”,不值几个钱。不过国内的只有公制的和英制的,还木有看到有美制的规。。。。因此遇到米制的有时用国内的套,还套不上。。呵呵

网友(点评):
唉,目前我已经排除了NPT扣,G扣,NPSP扣,正在验证NC扣和REG扣。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还有从用途上判断,比如联接啊  密封啊(高压低压)   防松紧固等等。

详细点假如是个阀块,你就看看它大概的工作压力,有管螺纹,G扣   R扣(分rp  rc),公制的细牙扣,NPT扣  英制的55度的扣等
假如是传动用,按你的意思是三角螺纹了,排除矩形梯形螺纹,根据直径和螺距大概也能判不过注意正反扣。反正就这个意思,看实际用途结合你所测量的结果大概可以判断。

网友(点评):
目标零件为螺杆钻具上的导向部分。我可以肯定这是一种密封型螺纹。但不是三角牙,目测是矩形牙,但不排除是大角度梯形牙的可能。至于扣规,看看吧,就是个PART TIME的活,不知道老板给不给提供。

楼主:
算了,两个方案。
1。明天去找找扣规。
2。放弃实际螺纹规格对照。根据产品需求和相关标准,逆向设计时重新制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这个属于应付,不能这么玩,多高的水平也不能怎么玩,谁说行,都是在应付,

我都是先靠‘牙板’ ...

998大叔,请教一下,我觉得这样逆向测螺纹使用的很少吧。设计端通常都可以自己选择螺纹。顶多有参考样品想做一样的话,大概认一下,螺距什么的还是要按照自己的理解判断去选。所以,办公室备牙板做什么。

网友(点评):
进口设备总得修理吧?有些备件总得测量吧,作设计工程师,这些都是必备的东西,你到现场,总要解决实际问题的,不能在办公室坐一辈子的,哈

网友(点评):
对昂,修设备就要去依照人家做的东西了。话说我们去产线的话,一般是rework自己设计的东西,嘿嘿。

网友:
刚刚在淘宝上看了一下,一套牙规才1、2块钱,楼主连这点小钱都不舍得花,在社区里求方法!

网友(点评):
零件明天下午运走,我从淘宝买一套不知道能不能对的上的扣规等着寄到加拿大?

网友:
方法很多,楼主上网搜索一下

楼主:
感谢各位,已经实际测量完成。基本采用的是多齿多次测量计算平均值的办法。最后再根据尺寸去对照可能螺纹型号。

网友:
不买工具,你就去五金市场(液压配件,空调配件等),把你螺纹给他们看,他们有板牙的,或者可以拿内丝螺纹一个一个试试,哈哈

网友(点评):
谢谢提供意见,但是做不到.这个零件100公斤,你总不会要我扛着去找吧.另外,这边真找不到你说的这种地方.呵呵,还是感谢了

网友:
前段时间维修一台进口设备,就是一个螺钉出问题了,这个螺钉估计设计有问题,屡次使用设备屡次断裂,预定备件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没有办法就是一把卡尺测量的,我们不是生产部门,没有其他工具,多次测量结果总结画图,找加工厂干的,加工安装上了,我觉得不是很对纹路,但是这台设备可以使用了,居然数次工作也没有断裂。

网友(2014-12-04):
在别处看到的,用软质材料贴合螺纹后,用卡尺测量软质材料上的印记,多次测量减少误差,而且金属也有一定的补偿能力的。(仅限非高危情况)

网友(2018-08-02):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