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的承载力计算,求助

楼主(2013-04-26):
1200mmX600mm 5mm厚的Q235B钢板。周界固定,中心受集中荷载P。
想知道集中荷载P的最大值怎么计算,最好有详细的公式。谢谢
(看过 机械设计手册 (第五版) 第1卷 5.6平板中的应力,上面说下面的公式适用于f/h≤0.2的小挠度板  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属于这个小挠度板,还有就是计算钢板承载力是否计算出挠度和比容许挠度小就可以?钢板的容许应力怎么是不是L/150)

网友A:
用一个有限元软件计算吧。这个模型不复杂。不过和网格划分的细致程度有关。只要材料的参数设定了,计算完了可以看到应力状态和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有限元软件计算吧。这个模型不复杂。不过和网格划分的细致程度有关。只要材料的参数设定了,计算完了 ...

谢谢。我不是机械专业的,也没有学过有限元分析。。纠结啊。
能不能用材料力学的方法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不是机械专业的,也没有学过有限元分析。。纠结啊。
能不能用材料力学的方法计算?

材料力学解决不了这种问题。

网友B:
公式也能算得出来的把

网友C:
你已经找到了计算公式了。其它数据就在这本手册上找,因为一时半会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已经找到了计算公式了。其它数据就在这本手册上找,因为一时半会说不清楚。

找到挠度计算的公式了。但是又不知道容许应力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式也能算得出来的把

有个挠度的计算公式。钢板容许挠度是多少?是否可以按照f≤[容许挠度],还是要验算别的

网友C:
一般结构件许用应力为160MPa,就这个结构来讲主要是挠度控制。即,挠度很大时候,计算应力还很小,且有可能远远低于许用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结构件许用应力为160MPa,就这个结构来讲主要是挠度控制。即,挠度很大时候,计算应力还很小,且有可能 ...

不懂钢板的容许挠度是多少。

网友C:
一般用许用转角
许用挠度就是中间点最大变形位移,根据结构需要控制多少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用许用转角
许用挠度就是中间点最大变形位移,根据结构需要控制多少值。

雨水井上用钢板做盖板(盖板上有铺装),钢板四周用角钢固定(不懂是算固定还是铰接),放在雨水井壁上(砖砌)。如果有汽车停在上面,最大可以承受多大重量的汽车。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计算钢板的承载力。靠控制挠度就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有限元软件计算吧。这个模型不复杂。不过和网格划分的细致程度有关。只要材料的参数设定了,计算完了 ...

请教一下。用ansys怎么对钢板建模分析。。完全不会。有没有针对性比较强的教程

网友(点评):
按本题做法,就是选取壳单元,四边固定,重心加集中载荷。载荷点附近估计有畸变应力节点忽略掉。最大应力在四边,最大变形在中间。

网友(2017-05-24):
上有限元分析省事

网友(2018-11-21):
我也想复习一下力学

网友D(2023-03-08):
引用 楼主:
有个挠度的计算公式。钢板容许挠度是多少?是否可以按照f≤[容许挠度],还是要验算别的

c7在哪里查,矩形平板系数怎么取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c7在哪里查,矩形平板系数怎么取呢,谢谢

在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主编)第一册当中1-160页和1-161页中,我把图片发出来

网友E:
必须知道你的设计目标是什么,强度还是刚度

网友(2024-05-02):
引用 网友E:
必须知道你的设计目标是什么,强度还是刚度

大佬能具体阐述一下吗?强度怎样,刚度又怎样,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