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外圆有锥度的产品,关于锥度的疑问

楼主(2013-04-26):
         如图所示,外径110,带锥度部分100长,锥度是1:12,可以推出大头外径是118.33(=100/12+110)。现在问题是外径有倒角,假设倒角的编程是G1 X110 W-2,编程的时候,保持锥度不变,大头外径尺寸还是编118.33吗?
       我的疑问就是本来按图纸应该1:12的锥度,是从小头110到大头118.33,走100长的距离。而现在有2mm的倒角后,这锥度长度是不是就变成98(100长减去2倒角),为了锥度保持不变,大头尺寸是不是应该编成118.16(=98/12+110)
        简单的来说就是,假设小头端面处编程为Z0,加上倒角的编程,是从Z0处开始走锥度,还是Z-2处开始走锥度?

网友:
最近也碰到锥度的选取问题 还好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
你可以先走一个100长的锥度,再走一个2的倒角。或者倒过来。

楼主:
现在是倒角倒过来后,直接走锥度,问题是倒角编程里不是有个W-2吗,这倒角的大小会影响锥度吗,比如W-2是从Z-2的时候开始走锥度,还是在还没倒角之前Z0的位置开始走锥度。如果不管倒角是W-2,还是W-1,都是从Z0开始走锥度,那我编程时候这大头尺寸就不变了

楼主:
产品锥度要求是1:12
比如编程是
G1 X96 Z0
X100 W-2
X118.33 Z-100
这样编就是从Z0开始计算锥度
如果是从倒角后的坐标开始计算锥度,那编程就应该改为
G1 X96 Z0
X100 W-2
X118.16 Z-100
不知道哪个才是正确的

网友(点评):
都错了,Z-2处X应该110。

网友:
如果Z-2处X110的话,那应该按98的长度计算终点X值。

楼主:
哦,是110,刚写错了,那就是如果有倒角2个的话,那编程时大头就应该是写成118.16(98/12+110)
G1 X106 Z0
X110 W-2
X118.16 Z-100
那编程时输入的大头尺寸就要跟着倒角的大小而改变了,如果倒角1个的话,就应该是按99长度计算大头(99/12+110)

网友(点评):
大头尺寸是不变的啊,你从哪车也不能改变大头尺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是110,刚写错了,那就是如果有倒角2个的话,那编程时大头就应该是写成118.16(98/12+110)
G1 X106 Z0
...

自动倒角了,不影响锥度还能随意改变倒角大小
G1 X105. Z0
X110. C2.
X118.16 Z-100.
可以随时修改倒角,不影响锥度!
还可以这样编
G1 X105. Z0
X110. C2.
Z-100. A177.663
这样可以随便更改锥度长度不影响角度

网友:
图纸怎么标就怎么做呗!如果100包括导角,那么计算锥度大头就应该用100减去导角长度来算吧!

网友:
锥度和倒角分开车,要求比较高的话用CAD吧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先不要管倒角,把锥度车好了,再来倒角不就行了

网友:
可以去CAD把图画出来,把每个点的坐标标出来就可以了啊。来自: iPhone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