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功率问题的延伸(功率部分)

楼主(2013-04-26):
一直想把这部分写完,无奈最近事儿一件接着一件。呵呵,今天把它补上吧。
摩擦部分链接: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2867(后面可能会涉及到摩擦问题,根据需要请翻阅)
功率部分:
首先,还原问题。
整体质量:1500kg              匀速状态运行速度:160m/min                 接触形式:钢队钢滚动
其他条件:未知

好了。现在开始分析。

1。小车的运动分析
     首先,这不是一道高中计算题,我们不能把整个过程理想化单一化。小车的整个运动过程分三个部分。
     1)启动加速阶段。字面上的意思,就是驱动电机把质量1.5t的小车启动并加速到预定速度160m/min。这个阶段受力不是平衡态,即牵引力一定大于合阻力
     2)匀速运动阶段。小车保持160m/min运动。这个阶段受力是平衡态,牵引力等于合阻力
     3)减速停止阶段。小车从160m/min减速到0,停止运动。这个阶段跟第一阶段类似,牵引力小于合阻力

2。小车的能量分析
     我们不去考虑上述三个阶段小车的具体受力情况,只是单纯来研究小车的能量问题。
     小车的能量来源:电机
     整个运动过程中的能量变化:
     动能:0——〉1/2*(1500)*(160/60)^2 ——〉0
     导轨摩擦内能: 滚动摩擦力产生的内能
     空气阻力内能:空气阻力产生的内能
        得到能量方程:E电机=0+E摩擦+E空气
     请注意:这里没有计算机械效率,E电机即是指计算机械效率损失之后的需求值。

3。小车的受力分析
     分三个阶段考虑:
     1)
启动加速阶段。F牵-f摩擦-f空气=ma……(1); vi=v‘+at……(2);  f空气=(1/2)*c*p*s*vi^2……(3) ;  F牵=N0*r/i……(4)
                                f摩擦=N*k/r……(5); N0=P0*9550/n……(t0);
                                其中:vi为即时速度;v'前一速度; c是空气阻力系数;p是空气密度;s是小车风阻面积(正截面
                                          面积); N0是电机启动扭矩;r是小车轮半径;N是地面支撑力=G=m*g; g是重力加速度
                                           k是翻转力臂;n是电机转速,i是减速比,P0是电机启动功率。
     2)匀速运动阶段。F牵-f摩擦-f空气=0……(6); v1=160m/min……(7);  f空气=(1/2)*c*p*s*v1^2……(8) ;F牵=N1*r/i……(9)
                                f摩擦=N*k/r……(5) N1=P1*9550/n……(t1);
                                其中:v1是匀速速度; N1是电机匀速状态扭矩;P1是电机匀速状态功率;

     3)减速停止阶段。F刹-f摩擦-f空气=ma……(10); vi=v1-at……(11);  f空气=(1/2)*c*p*s*vi^2……(3);F刹为定值,由刹车
                                系统确定。……(12); 电机此时不输出,按停机处理,功率为0;

     由以上过程分析可以看出,小车的牵引力始终不等于滚动摩擦力。因此,如果只是拿滚动摩擦力计算,其计算功率必然偏小。

4。小车的功率分析
     A。受力分析法
          联立(1)-(t0)方程,可分别得到以下两个结论。
          结论1:假定电机启动功率恒定,则整个加速过程为运加速运动,即da=0(过程不再推导,如发现有问题请提出,我们探讨。)
          结论2:假定电机启动功率恒定,则P0=i*n*(m*v1/t+N*k/r+(1/2)*c*p*v1^2)/(9550*r)。其中,t为该阶段运行时间。
          联立(6)-(t1)方程,可得到下面结果。
          P1=i*n*(N*k/r+(1/2)*c*p*v1^2)/(9550*r)
           由此看出,P0>P1。
根据t则可以计算出电机需要的最大功率。然后通过机械效率反算可得最重结果。

      B。能量计算法
           当然,能量计算的前提是你明了启动功率大于正常运行功率。
           根据能量守恒得:E电机=E动+ E摩擦+E空气
           则有:P0=(1/2)*m*v1^2+N*k/r*((1/2)*(v1/t)*t^2)+((1/2)*c*p*v1^2)/2*((1/2)*(v1/t))/t
              即:P0=mv1^2/(2t)+N*k*v1^2/(2r)+c*p*s*v1^4/8

           对于整个运行过程,电机的平均功率Pa=mv1^2/2*T1/T0。 其中,T1是匀速过程的时间,T0是过程总时间。

以上。其实这个过程的难点在于其复杂的受力计算。大家有兴趣的不妨推推看。
欢迎斧正。

P.S: 强调一点。我给出的只是理论推导和最终计算公式。不涉及任何最终数据结果。如果您的目的只是来看最终结果的那个数的话,您大可不必费神阅读了。

网友:
没有高手参与?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小车的牵引力始终不等于滚动摩擦力”。
用小车的重量,选一个滚动摩擦系数计算,对其它因素作效率和安全考虑,再给以足够的倍率增加,这是个简单的方法。只有对影响到功率的各种因素充分了解以后,使用简单方法才应该可以被接受。

网友(点评):
恩,这种计算方法就是凭经验。对于快速解决实际需要是很重要的。不过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各类辅助软件的产生,各种精确计算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呵呵。

网友(点评):
比如将上述结论编一个APP放到手机上,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就可以迅速得到结果。(不过,设计人员还是应该掌握相关的经验计算办法。一切额外难题的解决最终手段都是人本身。)

网友:
如果小车的牵引力等于滚动摩擦力~~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网友(点评):
如果之前是匀速运动,那么就会减速。如果之前是静止,那么还是静止。

网友:
是行走还是~处于力平衡不动??

网友(点评):
你不考虑前一状态吗?高中物理已经很明确的说明了,非0合外力改变的是运动状态。

网友:
这么多公式~~到最后也要给个结果呀!!!
不然一堆理论和公式之后~一头雾水!

网友(点评):
请注意后面的加粗的部分。那就是结果。具体数据自己代入即可。这不是解决你的小车问题的专贴。只是一个理论讨论帖。

网友A:
P=FV
F--最大牵引力(静摩擦力)  如果速度从0到达160M一分钟,时间很短很短,也就是加速度很大,车轮打滑车子是达不到这个速度的,那是没有用的。
V--最大速度
最后得到功率,简单快捷。

网友(点评):
如果出现你说的打滑,那么就不可能在你所说的时间内达到那个速度。所以你的假设前提就是错的。

网友(点评):
记住一点,P=FV只是瞬时功率。理论计算永远没有简单快捷。简单快捷的永远只是估算。

网友(点评):
另外,静摩擦力怎么求?注意,在你的车轮打滑前,你的静摩擦力是没有办法用公式计算的。f=N*u,那个u是最大静摩擦系数。说白了,在你的加速度不够的时候,你的车轮静摩擦力只能用平衡态的其他数据推出

网友(点评):
而且注意我的推导,从0到160的时间是你的实际使用时间,不是我强加的。如果实际时间存在,你如何去否定这个加速度?至于你原题中的那个小车电机功率,我可以这么告诉你,你那点功率不可能打滑。

网友(点评):
1.5t的汽车从0加速到100km/h有的只需要4秒。那个都不打滑,你这0到10km/h就打滑了?开什么国际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P=FV
F--最大牵引力(静摩擦力)  如果速度从0到达160M一分钟,时间很短很短,也就是加速度很大,车轮打滑 ...

1.5t的汽车从0加速到100km/h有的只需要4秒。那个都不打滑,你这0到10km/h就打滑了?开什么国际玩笑。?这个是一般汽车的加速度,轮子的接触一般是橡胶,不是钢轮;你见过钢轮接触,0加速到100km/h有的只需要4秒的吗?

网友(点评):
钢对钢,静摩擦系数0.15. 橡胶对地面0.8-1.0. 另外,需要4秒只是一般的跑车,向法拉利的限量版,0-200只要3.6.

网友(点评):
钢轮接触的,4秒0-100的没听说过.不过新干线500型,全车加速度2km/h/s。4秒钟能0-8km/h。但是那个质量,你懂的。

网友(点评):
匀速行驶的,那就不是问题!

网友(点评):
还请楼主请打一下K翻转力臂?

网友(点评):
什么叫"打一下翻转力臂"?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 另外,我们什么时候改讨论匀速行驶了?

网友(点评):
另外,如果你不清楚k,请到机械设计手册里翻看 一般设计资料 摩擦系数一节。

网友:
随便问一下, k是翻转力臂?这个是指什么?

网友(点评):
倾翻点到支撑力(重力线)的垂直距离。即一般计算滚动摩擦力所谓滚动摩擦系数,量纲mm

网友(点评):
K是指所接触刚体的变形量吧?

网友(点评):
原则上只有变形面径向长度的一半

网友:
小车的牵引力始终不等于滚动摩擦力.....这个是肯定的.

网友:
平时疏于考虑深入,楼主写的不错,适合我们这类初级的人看看

网友(点评):
大家共同探讨进步

网友:
在启动过程中还是可能出现打滑,但是根据起重机设计规范这个打滑验算不是必须的

网友(点评):
启动打滑的话,最终计算功率只会变大。因此这套计算的前提是已经有实测的启动时间。即,你知道从启动到匀速设备共运行了多久或者多远。因为事实存在,所以打滑只会增加功率损耗。

网友:
有一点我觉得有点。。。就是楼主既然考虑空气阻力的话,那么你考虑的小车动能为什么只是整体小车1/2 MV的平方,而不考虑小车车轮自身转动的动能,是不是要考虑小车轮的能量1/2Jw的平方。如果不对之处,请楼主不吝赐教啊

网友(点评):
如果要那么考虑的话,有些乱。因为你车轮转多少,相对于起始点,你的车轮的线速度还是那么多。或者换句话说,这个车轮的线速度是角速度造成的,只能二选一计算。

网友(点评):
这个跟卫星不一样。卫星自转和公转是分开的并列两件事。因此要分开计算。

网友:
小车的牵引力始终不等于滚动摩擦力
这也用强调?

网友B(2013-06-07):
前辈您好,看到这个帖子太高兴了,因为最近二个月在帮一个老师倒腾一个运送小车,老师是本科前俩年学机械后研究生、博士是学物流的,所以机械只知道一些基本知识,我在选行走电机的时候,一开始直接用滑动摩擦系数算(第一次选电机,什么都不知道)算出来发现力矩怎么这么大啊!就感觉不对劲了,去找别的老师问我的算法有问题没有,说没有(估计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我只说我的计算思路,具体过程没有给老师看),后来自己才意识到是滚动摩擦,查资料、百度了解了滚动摩擦与滑动摩擦的区别。刚拜读前辈有关摩擦的俩个帖子,有几个问题向前辈请教下。
1:小车在从静止启动过程中,是滚动摩擦还是滑动摩擦?看前辈帖子是按滚动摩擦来算的
2:前辈在算启动加速过程中,F牵=N0*r/i……(4) ,我算了下感觉应该是F牵=N0*i/r.N1=N0*i(N1轮子的扭矩) F牵=N1/r.是不是我理解错了望前辈指出。
3:前辈在结论1:假定电机启动功率恒定,则整个加速过程为运加速运动,即da=0;有点没有转过来,功率一定,F牵一定,f摩擦定值,但f空气随着速度v在变,所以我觉得da=0;是不是我理解错了,望前辈指去。
4:结论2:假定电机启动功率恒定,则P0=i*n*(m*v1/t+N*k/r+(1/2)*c*p*v1^2)/(9550*r)。其中,t为该阶段运行时间。我算了下P0=r*n*(m*v1/t+N*k/r+(1/2)*c*p*v1^2)/(9550*i)  N0=N1/i (N1轮子上力矩) N1=r*(m*v1/t+N*k/r+(1/2)*c*p*v1^2)0=N0*n/9550;
是不是我自己算错了,望指正
5:前辈在能量计算法中,N*k/r*((1/2)*(v1/t)*t^2))+((1/*p2)*c*v1^2)/2*((1/2)*(v1/t))/t
,这部分是不是摩擦力的功率,看不太懂,望前辈指点下。
由于自己第一次选电机,很多不懂,问题太多了,望前辈见谅,其中肯定还有些自己错误,望见谅!
期待前辈的回答,谢谢了!

网友(点评):
Reply you tomorrow morning.

网友(点评):
1.从静止启动的过程其实比较复杂,我这帖子按纯滚动计算的原因是计算最小电机需求功率。实际使用中,很可能出现滚滑同时存在。但那种情况存在功率浪费。

网友(点评):
2.貌似我确实把半径的位置放错了,回头查下我手写的部分,看是当初写错了还是抄错了。至于i的位置,应该在那。减速增距。

网友(点评):
3.da=0的问题,下午回家后我把手写的推论部分发给你。

网友(点评):
4.这里的r和i的位置同前。我比较奇怪为什么我当时会这么写这个关系。呵呵,下午回去看看手稿。 5.你说的那部分,前半部分是摩擦功率,后半部分是空气阻力功率。

网友(点评):
另,文中没有计算轮子的转动动能。其实是当时写的时候的疏忽。这个请自己补充。至于轴、齿轮等回转部件,可以作为机械效率问题反计算。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前辈的回复,谢谢了!在实际使用中,我们按纯滚动计算,再考虑安全系数、机械效率如前面回帖的前辈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您好,看到这个帖子太高兴了,因为最近二个月在帮一个老师倒腾一个运送小车,老师是本科前俩年学机械后 ...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2013-09-29):
我要是不翻到第2页的话  我还在纠结为什么“F牵=N0*r/i……(4) ”  ”P0=i*n*(m*v1/t+N*k/r+(1/2)*c*p*v1^2)/(9550*r)  “
 两式i和r的位置应该对调下吧

网友:
专业!到位!严谨!

网友(2014-08-19):
您好,我也是第一次设计类似的结构,想请问一下公式 F牵=N0*r/i……(4)里面的 i 指的是什么,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没注意到 i 是减速比。。。

网友(2015-04-27):
普及基础知识

网友:
理论设计基础必备,分析全面,向楼主学习!赞一个!

网友(2020-10-27):
后学者请教一个问题,这个翻转力臂是否是倾覆力臂?怎么求取这个数值呢?我先在网上找了下,大多没有明确说法,我再看下手册,估计不好查到,这个词汇对我来说,有点超纲,之前没用过这种方式计算,拜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