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子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楼主(2013-04-26):
锯子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有这样的材料卖吗?最好是厚一点的.

网友:
请明示 是锯条还是其它部分?

网友:
好点的锯条都是淬火的高速钢做的。

网友:
T10工具钢做的!

网友:
干什么用啊?

网友:
用一般锯条改做刀,很容易断。. h: q; N( l2 B' n
   用带锯做的,太软,不锋利。

网友:
做板刀用Gr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