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挂emx7.0怎么没有工具栏和侧边栏了?

楼主(2013-04-26):
请教大神
 我按了一个emx7.0 打开新建之后怎么这样了?

网友A:
emx7.0还是不用为好,这是为creo准备的,emx6.0配proe5.0很稳定且好用啊————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x7.0还是不用为好,这是为creo准备的,emx6.0配proe5.0很稳定且好用啊————引用

哦 谢谢。我装了emx5.0和这个样的,新建之后也没有工具栏了。
我试试,6.0看看

网友(2016-03-20):
亲,你的emx7.0是多少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