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G32 G92

楼主(2013-04-26):
   求问。如果我车螺纹,用多道G32车的螺纹和G92车的循环螺纹有啥差别?或者说这2个命令分别能适用什么样情况下加工需求?
  另外我看书上教的编程模式都是 G97 G98 M3 S***  F** 开始的。可我学到的是直接是M3 S** F**这样的,好像没差别吧?
我是新手噢,没人教自己琢磨的,问题很白的话请见谅。

补充内容 (2013-4-27 10:53):
首先感谢回复的,不过你们的回答等于没答啊,有没有老师讲一下?

网友:
机床有默认模态

网友A:
一边干活,一边看说明书,仔细看说明书,g32 g92有时会叠在一起用,活学活用,发辉最大的想像,

网友:
看个人习惯及你自己的水平。原则是在不影响加工质量的前提下,编程力求越简单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边干活,一边看说明书,仔细看说明书,g32 g92有时会叠在一起用,活学活用,发辉最大的想像,

G32我到是发现需要退尾,要不然产品不好看。G92就没这个问题。我现在是车紫铜的

网友:
如果螺纹长度要求严,就要用G32.G92是不行的,尤其国产系统

网友:
g32可以车端面螺纹

网友:
G92 多用于外螺纹或内螺纹(可车锥度)前提是要有螺纹起点的空刀 退刀时有自动退尾 退尾大小可在参数中设定
G32 可加工各种螺纹 只要你能想的到

关于G97 是恒转速指令 根据系统的不同 默认指令也不尽相同 包括G98 G99 G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