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铁制轴的质量公式

楼主(2013-04-26):
求外径60 长度55 铁制轴的重量

网友:
底面积*高*比重。初中的知识该温习一下了。

网友:
“曹冲称象”

网友:
最不济三维画出来,重量也估计的差不多

网友:
这个问题实在有点那啥……拿个电子秤称一下不就行了吗?理论计算了下大约1.228公斤。

网友:
你随便用excel编个公式,输入直径和长度直接出重量,很简单的

网友:
在PRO/E上画出来,可以很简单地计算出质量的

网友:
铁密度7.8g/cm3,体积l*πd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