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磨床液压油发烫

楼主(2013-04-26):
平面磨床液压油发烫是怎么回事

网友:
油少、压力过大等因素

网友:
(1)油质不好或系统压力调得过高。
(2)系统的泄漏,压力油产生的磨擦过大而导至油温升高。

网友:
实在不行可以加个风冷

网友:
液压油发热正常,加油冷机

网友:
主要是磨床用到的液压系统邮箱比较小,油泵相对流量大和压力高,增加一个油冷却器效果相对会好点

网友:
或者大清洗,我搞过一次用了整整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