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型数控切屑液的水管,要手去校正,不然每把刀碰的点都不同

楼主(2013-04-26):
最近在干一批活儿,经济型四工位的刀架,有外园刀,钻头,镗孔刀,这个水管老是要手去校正,不然每把刀碰的点都不同,这个麻烦的。一个人无法做两台。不调整的话,天天跟淋浴一样。

网友:
你想说啥?

网友A:
那种水管通常都装在拖板上,你可以改装一下,改装在车头上方边钣金上,对着工件冲,不用担心每把刀的位置问题,如果你的工件庞大,你可以多装几个喷头,每个头管一部分,就OK啦^

网友:
去买有二个喷头的软管来换上,轻松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水管通常都装在拖板上,你可以改装一下,改装在车头上方边钣金上,对着工件冲,不用担心每把刀的位置问题,如 ...

这个倒是可以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