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动齿轮转动的原理

楼主(2013-04-26):
我是新手,不知道电机的工作原理,更不知道电机是如何带动齿轮转动的,求大师教导

网友:
电机的输出轴与齿轮或带轮通过键连接,然后齿轮与齿轮啮合传动

网友:
根据传递的功率大小,电机轴和齿轮轴之间加个联轴器

网友:
在追求高同轴度和动平衡的时候,有种连接方式叫动力锁。日本的样本当中比较常见,这个也可以用

网友:
我是新手,也很想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