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看懂它?求助

楼主(2013-04-26):
谁能看懂它

网友:
请问你指的是啥呀?图不全,无法看出工作原理。元器件么,分别是电液换向阀(外供外排),单向节流阀和平衡阀

网友:
同上,再详细点么,平衡阀调定为20BAR,带测压点,有软管二根。

网友:
东西很简单,每个元件、线条、参数都是能够看得清的。不明白的是楼主要问啥?

网友:
这是比例方向阀

网友:
搞液压都认识

网友:
建议看看液压基础知识

网友:
好歹也说清楚看懂什么啊

网友:
电液换向阀加单向顺序阀控制两个执行机构的系统 估计用于垂直运动的电液阀断电后能够相应停止运动的系统 " I/ X* G3 ?3 k2 \0 `
是否这样子呢 请楼主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