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装配问题, 能不能把一个装配图里面的部件安装到另一个装配图中?

楼主(2013-04-26):
能不能把一个装配图里面的部件安装到另一个装配图中?

网友:
PRO/E肯定是可以,我想UG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可以的,NX2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NX2就可以了

UG6.0不行吗

网友B:
没问题
在新装配中找到添加该文件的路径和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
在新装配中找到添加该文件的路径和文件就可以了。

我装配文件和零件是放在一起的,添加组件时候并没有看到我的其他装配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