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钢的双联齿轮,有能做的吗

楼主(2013-04-27):
现有一传动齿轮系,600转/分,因转速较高,噪音有点大,所以想把齿轮的材料由原来的45#改为賽钢,因为公司加工水平有限,賽钢材质的双联齿轮无法加工,有能做的大侠吗,另外改齿轮材质对减噪有帮助吗!

网友A:
有标准的塑料齿轮卖啊

网友B:
米苏米有规格的

网友(点评):
非标的,参数都对不上

网友C: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无法加工?这种材质比45#难加工么?

网友:
赛钢是指POM吧,POM塑料的材质靠机加工出来精度根本无法保证,强度也破坏的差不多了。
检验楼主验算一下受力要求。

数量大的话可以考虑注塑模具,但齿形设计和金属的有差异。一般的模具厂也不敢保证精度。
即便是注塑的,高载荷高速度也很快磨损。

网友(点评):
只需要2件的,主要目的是减噪,当然要求材料是耐磨的,有更好的材料吗

网友:
还是用尼龙的吧  POM的比较脆  不合适吧

网友(点评):
加工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标准的塑料齿轮卖啊

我因为结构的限制,需要做成非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苏米有规格的

哦,那明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标准的塑料齿轮卖啊

我的是非标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无法加工?这种材质比45#难加工么?

这种齿轮,不好滚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