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钣金加工的成本计算个体费用计算

楼主(2013-04-27):
求钣金加工的成本计算个体费用计算,比如下料费用如何计算,折边费用,焊接费用,表面处理费用,头痛死了,唉!!

网友:
工程造价呀。这是门学科吧?

网友:
这个应该看不同设备吧?和设备、人员熟练程度、工件大小、材料应该都有关系的

网友:
各省市每年都有机械加工价格指导书。

楼主:
我以前是做设计的,现在刚刚来管这块,去找人做钣金,每个厂的报价相差很大,无法分辨哪个价格更合适,唉

网友A:
DWG No 客户图号/PN        Description零件名称        Qty/Unit单台数量        Material  材料                                                                                                Surface Treatment Cost per Pc  单件零件表处费                                Surface Treatment Cost per Pc  单台零件表处费        Silk Screening    单件丝印费        OSP Cost per Pc 单件零件外购件费        OSP Cost per Unit 单台零件外购件费        Cost of Cutting     剪板下料加工费                Laser Cutting Cost         镭射加工费                                                                        CNC Punching Cost per Pc                                 单件数冲加工费                                         (切边+冲孔/网孔+抽形)                                                                        CNC Punching Cost per Pc                     单件数冲加工费(切边+冲孔)                                                Cost of Protective        覆膜费                Bending Cost per Pc 单件折弯加工费                                     (一般按2元/Min,厚板大于2.0T且长度大于600mm的要乘以系数)                                                                                                    Punching Cost 冲床加工费                                        Bench Work Cost 钳工加工费                                                                                                    Welding Cost 焊接加工费                                                (通常焊接80元/小时)                                                                                        Machining Cost 机械加工费        Lining 拉丝加工费                Assy Cost            装配费用                Other Processing Cost 其它加工费用                        Processing Cost/pc单件零件加工费        Processing Cost/Unit单台零件加工费        packaging description            包装说明        "单件零件包装费 (一般在20-30元/立方米)
"
                        Mtl  材质        Thickness   板厚(mm)        Expanded L      展开长(mm)        "Expanded W
展开宽(mm)"        Compensation Factor损耗系数         Density    密度        Mtl Price 材料单价   (元/Kg)        Weight per Pc 单件零件材料重量(Kg)        Weight per Unit 单台零件材料重量(Kg)        Mtl Cost per Pc    单件零件材料费        Mtl Cost per Unit     单台零件材料费        Area per Pc 单件表面积m2        有或无 1 or 0        1         有或无 1 or 0        2                                         Qty of Cutting下料刀数        Price per Cutting         单价        切割长度                     Cutting Length                        穿孔Perforation                小轮廓    Small Outline                报价输出系数Offer export coefficient        Sub Total  小计费用        数冲      计价标准                ¥180元/小时                                        报价输出系数Offer export coefficient        Sub Total  小计费用        有或无 1 or 0        No of Cutting 切边刀数        Price单价        冲孔个数        Price单价        Sub Total  小计费用        有或无 1 or 0        Sub Total  小计费用        0≤W<400                   400≤W<600                   600≤W<800                  800≤W<1000                 1000≤W<1500                1500≤W<2500                 Sub Total  小计费用        Punching  (60-85T)                Punching (125T)                Sub Total  小计费用        polishing 打磨                drilling   钻孔                counterbore/countersink    沉孔                deburr    去毛刺 (按外形)                deburr    去毛刺 (按次数)                tapping   抽牙                riveting   铆接                Sub Total  小计费用        spot welding                CO2 welding                Ar welding:CRS                Ar welding:  St.Stl                Ar welding:Al                Sub Total  小计费用                有或无 1 or 0        Sub Total  小计费用        小时数        31.72         校形        丝印
                                                                                                    40                                                                 1.40         展开比例        实际长度(mm)        Sub Total  小计费用        个数        Sub Total  小计费用        个数        Sub Total  小计费用                        切边刀长        切边刀数        冲孔个数        抽形数量        网孔数量        孔数(刀)        冲压  时间                                        0.037                 0.029                                 刀数        0.27         刀数        0.40         刀数        0.51         刀数        0.67         刀数        1.24         刀数        2.07                 次数        0.50         次数        1.00                 次数        0.42         次数        0.17         次数        0.11         次数        0.60         次数        0.07         次数        0.17         次数        0.12                 点数        0.14         长度/10        0.08         长度/10        0.08         长度/10        0.16         长度/10        0.20

可以发邮件给我,以上供参考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很全,只是顺序看得不太清楚,要是例个表格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WG No 客户图号/PN        Description零件名称        Qty/Unit单台数量        Material  材料                                                                                                Surface Treatment  ...

你的这个表格看上云很全面,能否给发一个到我邮箱?sarah_xu50@aliyun.com

谢谢啦

网友(2013-06-22):
各厂设备工艺有差异,只能做参考

网友:
货比三家吧  哪个便宜找哪个

网友:
有表格样式的也发我一份呗!lovejerry313@126.com

网友:
原物料价格每个地区的取得都有一定的行情,主要在於加工的工艺与节省的方法,才是赚到钱的主要核心。

网友(2013-09-15):
谢谢 很是需要呀 能发到zhongzhz@126. 找这面资料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