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油缸焊缝处能否用气压试验?

楼主(2013-04-27):
很多液压缸上有焊缝,焊缝处要求20MPa压力不得渗油,如果用压力油试验太麻烦,如果用压缩空气(0.7MPa)试验焊缝不知道可不可以?我主要担心压缩空气压力太低试不出来。

网友:
低压的检测不到泄漏,有些缸打到150都不漏,到工作压力才漏,楼主玩液压的,应该清楚这个的,哈哈

网友(点评):
玩谈不上,只是想有所突破。多年来都是按油缸试验标准执行,也常遇到低压不漏高压会漏的实际情况。希望创新,所以探讨!

网友(点评):
这个你不必创新,严格按规范玩,没错的,世界都一样,我做过‘快速充液、反加压的线’,你产品生产量大的话,可以按我说的那个办法解决,效率很高的,不必想气压实验,那是偷懒,规范也不允许

网友(点评):
规范是人制定的,规范里并没有写不可以用气压代替。压缩空气气体分子的活跃程度远远高于液压油的,在同样压力下,气体渗漏了但液压油未必渗漏,这就是代替的依据。但具体1MPa气压可以顶替几个MPa的油压才是关键。

网友:
气密性试验同样要求达到设计压力,而且还要求保压一段时间(譬如十分钟)。

网友:
焊缝检查一般有两种方法,个人认为应该是串联使用:
(1)用煤油渗透法检查,设备焊缝外涂白垩粉浆,晾干后内刷煤油,经过半小时后检查,无煤油渗漏斑点为合格。
(2)气密性试验:设备进行气密性试验,使压力缓慢上升,达到规定试验压力后,保压10分钟,然后降至设计压力,对焊缝和连接部位进行外刷肥皂水,检查不吹泡为合格。

网友:
气密性实验有时候不能模拟出那么高的的状况的。

网友:
这种测试还是需要液压测试,并且最好是高于要求的压力进行测试。

网友:
可参照压力容器行业的办法:油缸最大运行压力的1.15倍压力作气压试验或1.25倍压力作液压试验,也可1.25倍压力作液压试验后,1倍压力作气密性试验。

网友:
液压缸有测试标准的,不能省事~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学习的.

网友:
不明白LZ为什么会觉得用油试验会觉得麻烦,这是生产液压缸的一道工序,怎么可以替代啊

网友(点评):
油的表面张力、粘度远远高于气体, 所以液压油渗透性远小于压缩空气。用较低的气压代替较高的油压是完全可能的。

网友(点评):
经常生产的一批柱塞缸,每次缸内液压油都空不干净,油可是钱呀。另外空油也额外占用了时间和场地,所以才考虑“气代液”的可能性。

网友(点评):
但是用气体检测的话是不是不容易发现泄漏呢,我们生产了十几年柱塞缸了一直是用油测试的,每次都会有些余油留在里面,好像都一直没当回事,现在想想那些余油一年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损耗

网友:
我倒是决得可以试试,不过具体的数据,只有靠LZ实验了!因为我这的高压水除鳞装置(工作压力20MPA),有时候压力不够时(少于15MPA),拆下来检查除鳞装置管道时,是看不见裂缝的,最开始时用探伤处理,后来就是用空压(0.6MPA)就一直冲压24小时,然后再刷诸如洗衣粉或是肥皂水,可以看见有微小气泡的。但是如果冲压时间不够,刷了也没有用(以前试过,最少都要冲24小时)

网友:
楼主,山寨的油缸可以这么做的,正规的液压缸单位都是要耐压试验的,有时间要要求的,有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