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只有回油动作没有进的动作,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3-04-27):
昨天才发现设备上某一个油缸在其他油缸动作时,它就只有退回就是不能进给,流量调到最大也不行,检查过油缸和电磁阀、单向阀、调节阀都没有问题,管路也检查过没有泄漏,到底是什么原因?请大家找找是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
能不能看一下进给时油的压力?   呵呵

网友:
检查电磁线圈没?、

网友:
就你这问题,因为没有原理图,只能大致分析:抛开你说的油缸没內泄,阀也没有问题,没卡阻现象,那剩下的就看:
1:压力
2:把你的油缸是脱开连接机构,试下动作是否正常
3:电磁换向阀线圈换下试试,同时测一下电磁的电压时多少!!我就遇见过电磁铁灯是亮的,可就是不动作,一量电压就只有12.7V,后来电工处理下,有19.6V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