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工零件前如何审图,主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3-04-27):
在加工零件前如何审图,主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加工零件审图全凭经验和感觉,没经验没感觉怎么审都没用。
图纸上的注意点谁都知道,装配要求的注意点你不知道装配还真不知道,或者很容易忽略。
一般加工零件最好了解它怎么装配,然后再定工艺,当然大神一看图纸就知道装哪里的,所以出的工艺即快又简洁。

网友:
要考虑到工艺、装配!

网友:
好多厂都没有写工艺,只能多看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零件审图全凭经验和感觉,没经验没感觉怎么审都没用。
图纸上的注意点谁都知道,装配要求的注意点你不 ...

是的,从装配出发审核图纸是最好的途径

网友:
看单位设备情况。不能超范围、精度。还要看工艺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