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设备,请问驱动的电机功率怎么计算?

楼主(2013-04-27):
已知轴和拨片的重量721KG,转速2500r/min,轴的尺寸请看附件 这个电机功率怎么确定呢?给个计算公式和步骤,谢谢了!!

网友A:
个人认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 计算所需电机的最小启动扭矩
条件不足,电机输出有没有经过其他的转动转换?比如是否加了减速器?

网友B:
既然有拨片,那肯定有东西需要被拨动,
当然那根据你拨动的介质,就变的复杂了。

如果不考虑介质,只是空转的话,那就计算
整根轴和拨片的转动惯量及启动时间,轴承磨擦,拨片的空气阻力、
在考虑楼上大虾所说的 中间是否有转换? 考虑上效率 ,最后加个系数,粗略计算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拨片,那肯定有东西需要被拨动,
当然那根据你拨动的介质,就变的复杂了。

大侠 能加个QQ详细说下么 我的546730185 感谢了 比较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 计算所需电机的最小启动扭矩
条件不足,电机输出有没有经过其他的转动转换? ...

大侠 能加个QQ详细说下么 我的546730185 感谢了 比较急

网友:
不考虑机械效率,p=N*n/9550.计算出你的旋转需求扭矩,就有功率了。

网友C:
看这意思 主轴是用V带传动的  电机上还有个皮带轮,,而且不知道拨片负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意思 主轴是用V带传动的  电机上还有个皮带轮,,而且不知道拨片负载啊

非标机械,我也不知道怎么去确定拨片负载,惭愧啊!怎么确定拨片负载啊,机器功用是脱水干燥的,物料是PET瓶片

网友C:
你这个轴是2.82M一根 带上拨动片,要721KG。你这一台车有多少节啊。还有这个主轴就要2500的转速。电机转速一般是1460吧。。你的电机皮带轮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轴是2.82M一根 带上拨动片,要721KG。你这一台车有多少节啊。还有这个主轴就要2500的转速。电机转速一 ...

电机的皮带轮是400/224 用4P电机驱动 一台车有多少节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