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内部的检测方法,求教

楼主(2013-04-27):
有些零件的内部无法测量,有没有一种方法类似用“橡皮泥”将该部位印出来,然后再测量“橡皮泥”的泥印,如果有的话这种类似橡皮泥的材料叫什么?是什么材料?印完后拿出来会发生变形吗?硬度如何?如果能说下具体的操作就更好了?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
为何自己不做一块大的橡皮泥呢?

网友:
可以用超声波探伤仪。

网友:
用蜡烛,滴蜡也可以,道理跟橡皮泥一样。

网友:
首先你是测量,精度有什么要求, 橡皮泥平衡硬度,粘性,温差变化,都要考虑一下。  有资本的话建议搞个X射线断层扫描机看看

网友(2019-03-28):
你要测量什么?有个照片或者图纸最好

网友:
最简单的是线割~

网友(2019-08-27):
有条件上X射线CT

网友(2019-11-27):
啥零件里面不能测量啊

网友:
可以用三坐标或气动测量仪

网友(2020-01-09):
有专用的复制胶泥,复制出来精度很高的。

网友(2022-08-25):
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23-05-17):
我来赚威望啦!!!

网友(2023-07-28):
用横截剖面方法

网友(2025-08-28):
我也是来赚威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