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射式光电开关疑问

楼主(2013-04-27):
我们用到对射式光电开关,为什么在开关的一端用手挡,灯会变颜色,显示有信号。跑到另一侧的光电开关用手挡,灯没变颜色。。但是用起来都是正常的。。。跨距1600

网友:
坏了,而已。

网友:
一端发射
一端接收
你档的那端变红色的是发发射端

网友(点评):
那就是反射式的了!

网友(点评):
不管是对射或者反射式的,都是一端发射一端接收

网友(2014-01-08):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我想用反射式开关做电模拟信号,里面发出的信号是脉冲形式吗,如果没有什么阻挡,我想发出一个信号控制电磁阀工作,有阻挡时让电磁阀复位

网友:
一个发射,一个接收么

网友:
什么输出形式跟选型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