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是渗碳好还是高频好?

楼主(2013-04-27):
柱塞是渗碳好还是高频好吖   高压柱塞泵上的。求助给为大侠。。。

网友:
我能问一下,你知道什么是渗碳什么是高频吗?
要不你先去翻翻书先?

网友(点评):
算了,高频淬火

网友:
先整明白啥材质啊?

网友A:
要求耐磨性好的话最好是渗氮

楼主(2013-08-29):
引用 网友A:
要求耐磨性好的话最好是渗氮

网友:
能给一些要求,或者配合位置,承受的位置吗?

网友:
要有具体要求才好判断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渗碳后还要淬火再回火

网友(点评):
渗氮就不用淬火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