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浆泵机身上的柱塞壳把机身衍下了两个毫米,怎么修复?

楼主(2013-04-27):
泥浆泵机身上的柱塞壳把机身衍下了两个毫米  请问怎么修复简单、快捷、有效。请大家支招。谢了。。

网友:
钢件和铸铁都应该能焊,铸铁的话用铸铁焊条,先堆焊起来,再重新加工,或者再加工掉一点,加个垫

网友:
堆焊重新加工~